BIOS下的问题

楼主(2017-09-02):
最近在移植linux代码到DSP/BIOS下,出现一个问题:linux下可以用printk打印多个参数,并且还可以打印字符数组,但BIOS下的LOG_printf不可以

网友A:
不是常量字符串也可以?

楼主:
是的,BIOS下的LOG_printf不可以,只能是常量字符串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利用LOG_printf来实现打印字符数组?

网友B:
不是不想回  实在是不懂。。

网友C:
用循环,LOG_printf,%c格式说明符,可以打印字符数组吧

网友D:
字符串长度为200,哪占据多少啊

网友E:
TI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考虑这种情况呢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哈,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