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处理方式的功耗更低

楼主(2017-09-02):
dvio引脚,可以接入5v,如果要低功耗,不接入5v,这个引脚怎么处理,是悬空还是接到3.3 ,哪种处理方式的功耗更低

网友A:
不用的时候可以悬空,这样能降低功耗

网友B:
电压能低点的就低点的吧,,这样有利于低功耗的设计的。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
一般不用的普通io可以设置成输入状态或者输出低电平状态,这样能避免漏电流

网友A:
一般是接低电平或者设置成输入状态吧

网友D:
这是使用哪个芯片?

网友E:
这个不接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F:
DVIO的电压范围是1.62~1.98V

网友G:
串口都是DVIO供电的

网友H:
等根据手册上引脚说明来

网友I:
接到2v一下的电压上。

网友J:
什么芯片?msp430哪个系列的

网友K:
可以悬空处理。

网友D:
msp430都是3.3V的电压

网友E:
不做处理能够正常运行吗?

网友F:
不能接3.3V吧

网友G:
就是正常的电压供电。

网友L:
没有低电压的芯片吗?

网友H:
最好能够接到3.3V上试试。

网友J:
dvio引脚不需要配置的。

网友K:
如果供电就得需要3.3V的电压供电。

网友I:
这个不能接到5V,烧坏了吧。

网友M:
不用的IO接地,没得说

网友N:
一般不要悬空处理的

网友N:
不用的IO口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电平状态的

网友O:
这个还是实际的去测定的

网友P:
可以引脚可以接到3.3V

网友P:
如果不想加大功耗,可以选择三态设置

网友Q:
低功耗还得取决于程序的编写。

网友Q:
楼主可以设置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R:
还是接到特定的状态比较好。

网友S: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时候可以悬空,这样能降低功耗

现在mcu的io大部分是cmos结构的,悬空很费电的

网友S:
这个dvio不懂是什么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