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P的板子上总要搭配一块CPLD

楼主(2017-09-02):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这么问?有吗?

楼主:
在学习的过程中接触了一些开发板,发现DSP的板子上总要搭配一块CPLD,这是为什么呢?
CPLD放在这究竟有哪些用途呢?

网友B:
CPLD是一种用户根据各自需要而自行构造逻辑功能的数字集成电路。其基本设计方法是借助集成开发软件平台,用原理图、硬件描述语言等方法,生成相应的目标文件,通过下载电缆(“在系统”编程)将代码传送到目标芯片中,实现设计的数字系统。

网友C:
这个数据采集使用的。

网友D:
DSP处理器和CPLD处理器相互通讯数据。

网友E:
系统通过IP核进行系统资源分配和连接

网友F:
IO引脚多了不少

网友G:
CPLD的功能就是配合DSP。

网友H:
现在很多的都是DSP+FPGA。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在学习的过程中接触了一些开发板,发现DSP的板子上总要搭配一块CPLD,这是为什么呢?
CPLD放在这究竟有哪 ...

用在控制外设的。

网友J:
你购买开发板看看怎么个问题

网友K:
你看看5509就没有CPLD。

网友C:
数据采集+数字信号处理的。

网友D:
主要是拓展IO资源的。

网友E:
充分发挥DSP的计算能力

网友F:
DSP可以专门用在信号处理了。

网友G:
CPLD作为数据采集的前端。

网友H:
DSP+FPGA能够实现数据的快速处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在学习的过程中接触了一些开发板,发现DSP的板子上总要搭配一块CPLD,这是为什么呢?
CPLD放在这究竟有哪 ...

CPLD的单独作为处理能够实现外设控制。

网友K:
现在一些高端的DSP才搭配FPGA或者CPLD的。

网友J:
DSP的功能处理还是非常强大的。

网友D:
没有设置正常的包含路径?

网友L:
在开发板方CPLD是比较常见的设计。

产品上,通常电路非常明确固定,产品够量的时候就可以不使用CPLD。

但开发板则不同,往往会需要面向多种不同的应用,这样CPLD可以用来灵活配置板子上的相关接口。这样板子就可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网友A:
我认为主要是电平转换和外设的控制

网友M:
最简单的原因是    外设的扩张

网友N:
引用 网友B:
CPLD是一种用户根据各自需要而自行构造逻辑功能的数字集成电路。其基本设计方法是借助集成开发软件平台, ...

楼上说的是,cpld主要偏重于逻辑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