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DAC接运放,电压放大不正确的问题

楼主(2017-09-02):
用STM32F407自带的DAC外接运放,想放大电压。
运放电路如下图(运放采用过LM318和OP07,效果一样):测试电压曲线为一条余弦曲线:运放正输入端接U+ = -1.5cos(pi*t/5)+1.5. 这是一条幅值为0~1.5V的余弦曲线。运放负输入端接入电压为0V。
结果电压没有被放大。
单独测F407的DAC输出结果如下图(幅值0~1.5V,周期10s):
运放输出端输出波形如图(幅值0~1.5V,周期10s):
又测了一下运放正、负输入端电压波形。值得注意的是运放正、负输入端的波形基本同幅值同相位,幅值都是0~0.75V。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运放的输入阻抗太小了吗?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运放电路

运放电路

F407DAC输出波形

F407DAC输出波形

运放输出波形

运放输出波形

运放正输入端波形

运放正输入端波形

运放负输入端波形

运放负输入端波形

网友A:
R2开路,变成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开路,变成跟随器

R2的一端接0V,不还是差动放大电路吗?应该是R1一端信号的放大吧?

差动放大电路

差动放大电路

网友B:
你就说运放放大不了不就行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楼主双电源供电?有负12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双电源供电?有负12电源?

是的,放大不了。正负12V电源用的是开关电源,电源测了,正常。我猜想可能是运放把F407的DAC的电压拉下来了。

网友C:
滤波电路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路使用了?

没有滤波,从DAC出来直接接的运放。

网友D:
可能407的驱动能力不够吧;

DAC输出,先接运放跟随,再接差分电路看看;或者你讲电阻值改大测试下

楼主:
原因找到了,F407的DAC驱动能力不行,开了缓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407的驱动能力不够吧;

DAC输出,先接运放跟随,再接差分电路看看;或者你讲电阻值改大测试下

对,是这个原因,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是这个原因,赞一个。

解决了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F407的DAC驱动能力不行,开了缓冲就好了。

驱动能力不行?有这么弱吗。
怎么开缓冲,DAC还有缓冲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能力不行?有这么弱吗。
怎么开缓冲,DAC还有缓冲功能?

理论上驱动能力应该够哇,我用的正点原子的探索者板子,DAC不开缓冲LED都点得亮。
就是STM32F4的DAC的一个功能,它的寄存器有控制位,置位就开了缓冲。但是正点原子的资料中说STM32F4的DAC缓冲做的不好,不能到0,这个我测试还没有发现,可能还是要接一个电压跟随器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驱动能力应该够哇,我用的正点原子的探索者板子,DAC不开缓冲LED都点得亮。
就是STM32F4的DAC的一 ...

没用过F4,只用过F1系列的DAC好像没有缓冲这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F4,只用过F1系列的DAC好像没有缓冲这个概念。

我没有用过F1,但是F1好像也有这个概念。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813102-1-1.html
这个帖子里@mmuuss586 还给出了手册里的参数。

楼主:
现在我也打算加一个电压跟随器,请问用什么型号的运放比较好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也打算加一个电压跟随器,请问用什么型号的运放比较好呢?谢谢。 ...

用分立元件,三极管直接搭不行吗。电路也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分立元件,三极管直接搭不行吗。电路也不复杂。

没有尝试过,我研究研究。用三极管能达到运放同样的精度吗?电压跟随的精度在0.1%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分立元件,三极管直接搭不行吗。电路也不复杂。

我看了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47735-1-1.html
帖子里说有0.6V的电压差,所以,应该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47735-1-1.html
帖子里说有0.6V的电压差,所以,应该不行 ...

网友E:
RC复位电路可用,要注意复位时间必须长于电源加载时间。

楼主: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嗯,学习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也打算加一个电压跟随器,请问用什么型号的运放比较好呢?谢谢。 ...

精度一般的话OP07;
要求不高就LM358;

高精度的,OPA177这些;

电影最好正负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一般的话OP07;
要求不高就LM358;

恩,我刚好用了OPA177,好巧啊,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我刚好用了OPA177,好巧啊,谢谢!

哦,那也可以的

网友F(2019-03-20):
请问楼主:可以不用差分电路。而使用“同相比例电路”来进行放大吗?如果使用了“同相比例电路”,还需要加“电压跟随电路”吗?我对“驱动能力”这个名词理解不是很到位,还希望您能帮忙说说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