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7ZET6的RTC通电时间会变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9-02):
GD32F207ZET6的RTC在关机状态用备用电池时时间是准确的,但开机通电后时间就会变慢请问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时间变慢的主要还是晶振的精度不够的吧

网友B:
这个跟采用的晶振的稳定性是相关西的

网友C:
这个跟晶振是非常相关系的

网友D:
这个跟晶振的关系非常大的,不行换一款精度高的晶振看看

网友A:
时间变慢的就从MCU的RTC方面进行排除的

网友E:
RTC在STM也有点问题,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F:
是你的晶振不准吧

网友G:
估计还是跟晶振的稳定性有关系的

楼主(2017-12-19):
谢谢各位,问题应该找到了,是晶振的引脚离MCU的线太长了。

网友H:
一般来说跟晶振的精度是相关系的

网友G:
时间变慢的是跟晶振的精度相关系的呢

网友G:
一般做法是需要根据晶振的精度顶起进行软件设计上的补偿的

网友D:
这个跟RTC模块使用的晶振精度有关系的

网友C:
这个跟硬件是相关系的

网友I(2018-03-20):
我现在也遇到时间不准的问题,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晶振旁边的电容用的多大?有电路参考吗??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跟晶振的精度是相关系的

网友J:
这个跟使用的晶振的有关系的呢

网友G:
大部分是跟晶振相关系的

网友K:
在时间走的慢了,还是什么慢了。。还是突然慢了。

网友L:
又是一个实时实钟的问题个人建议还是不用MCU的实时时钟了,我以前也是,后来直接上实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