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CH554能不能做到读取usb键盘鼠标的信息并用串口打印出来啊

楼主(2017-09-02):
手上有一块ch554的样板,下载了官方的例程文件,配置好生成hex烧录进去没反应,只能打印出错误信息。求助有没有配置好的工程文件。

网友A:
CH554可以读取键鼠数据并通过串口打印出来,需要分析键鼠报表及协议,没有现成的代码。
如果想用现成的,可以使用CH9350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554可以读取键鼠数据并通过串口打印出来,需要分析键鼠报表及协议,没有现成的代码。
如果想用现成的,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554可以读取键鼠数据并通过串口打印出来,需要分析键鼠报表及协议,没有现成的代码。
如果想用现成的,可 ...

谢谢,
本人不懂usb协议,只是项目有需要。
我就是希望得到键鼠的原始信息,但是现在我用554不能枚举成功usb键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本人不懂usb协议,只是项目有需要。
我就是希望得到键鼠的原始信息,但是现在我用554不能枚举成功 ...

可以直接加我QQ1258305301,或者看看CH9350L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CH9350L是不用写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