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自己抄Crazyflie 的UWB板子 上24AA64f eeprom问题

楼主(2017-09-03):
板子程序 都是按照原理图,和github上内容一步一步做下来的,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自检程序的EEPROM读写失败(24AA64F的),元器件我都是直接买的自己焊接的,想问下EEPROM出厂空的是不是得有程序烧进去。。。。要是是的话这类程序是要怎么找。。。

楼主:
那请问 这种烧进eeprom的程序怎么自己写 完全没接触过。。

网友A:
EEPROM里面也有一个类似于CPU的东西,他去解析I2C协议,进而作相应的事情,只要主控制器和EEPROM都遵守这个规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里面也有一个类似于CPU的东西,他去解析I2C协议,进而作相应的事情,只要主控制器和EEPROM都遵守这个 ...

有例子供参考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例子供参考嘛

百度一下,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太多了

百度基本都是怎么写 I2C  读写, 我现在搞不明白的是 我的EEPROM 到底是不是 原厂出来 就直接可以 用stm32芯片I2C读写 , 还是eeprom 确实需要里面先有程序才能读写,这类程序百度我基本也找不到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基本都是怎么写 I2C  读写, 我现在搞不明白的是 我的EEPROM 到底是不是 原厂出来 就直接可以 用stm3 ...

你的EEPROM的作用是想用来存代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EEPROM的作用是想用来存代码的吗?

是用来存储 设置DWM1000设置数据的,应该stm32芯片直接读写就好了,,可是不知道为啥一直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来存储 设置DWM1000设置数据的,应该stm32芯片直接读写就好了,,可是不知道为啥一直不行。。 ...

那就把它理解成一张配置表吧,没有这张配置表不行吗?失败了有什么影响?不能启动吗?

网友B:
AT24C01的代码很多,改成双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