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的GPIO命令

楼主(2017-09-03):
这几个命令都代表了什么意思啊

网友A:
通过宏定义操作输出寄成器的位,对应的端口改变状态而已。

网友B:
你这个是OLED的例程吧!这些的意思是,用宏定义替换IO口的输出,改变宏定义的变量相当于改变IO的状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C:
用宏定义代替直接操作寄存器,更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