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没触发

楼主(2017-09-03):
CPLD是一种用户根据各自需要而自行构造逻辑功能的数字集成电路。其基本设计方法是借助集成开发软件平台,用原理图、硬件描述语言等方法,生成相应的目标文件,通过下载电缆(“在系统”编程)将代码传送到目标芯片中,实现设计的数字系统。

网友A:
重新上电

楼主:
二楼啥意思?如果重新上电就没事了。

网友B:
能通过配置它的寄存器,让它在干扰源离开后恢复正常吗?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

网友C:
试试把噪音的门限改大一些,这样,干扰源离开后,Baseline会随噪音的消失而恢复正常。

网友D:
嗯,噪音门限太小,干扰源引起的干扰信号很容易超出,导致Baseline不能更新,就只能重新上电了。

网友E:
也可以试试把AutoReset选项设置成Enable, 强制Baseline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保持更新,也可以解决。

网友F:
这种情况下,不能支持长按键的功能。

楼主:
BASELINE没变化,是RAWCOUNT变的比较厉害。。。有的按键触发回不来了

楼主:
算了,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