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Lab能否烧写SH99F01吗?

楼主(2017-09-03):
S-Lab能否烧写SH99F01吗?

网友A:
只能用JET51

网友B:
配置的话,主要是对产生中断的时间进行设置,FIFO里的字节达到预设值时产生中断。

网友C:
S-Lab支持79F085、79F165、88F全系列、89F全系列。

网友D:
S-Lab非中颖原厂设计和生产的,而是授权给代理商制作的

网友D:
性能上和品质上不如原厂的JET51,但是优点是支持ISP功能。

网友E:
手册上说:
注意:SH99F01不支持在系统编程(ISP)功能。

网友B:
问大侠下,你们的那个CRC校验初始值是怎么知道的?是从手册上看的吗?我怎么没看到啊?

网友D:
什么CRC校验啊,工具好像么有

网友F:
SLAB II,中颖第二代SLAB.支持所有中颖带JTAG和ISP的芯片。。。

网友F:
原厂的JET51还是比较好,哈

网友G:
表示S-Lab没有用过,JET51还是有用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SLAB II,中颖第二代SLAB.支持所有中颖带JTAG和ISP的芯片。。。

有些新的型号暂时不支持哈

网友I:
看大家都在聊SLABII,那我就来这出售这个工具好了。烦要购买这工具的,说是在21IC上找到我的,一律最低价。偶尔送出二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