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电脑USB键盘

楼主(2017-09-03):
我想知道用单片机读取电脑USB键盘,该怎么弄?请问各位,谁有经验?请赐教

网友A:
很复杂,单片机要接host芯片,还完全需要USB协议,以及USB键盘的解码协议

楼主:
这么麻烦啊

网友B:
还是读取PS/2键盘比较容易.

网友C:
这个很复杂,要跟USB里的mcu通信,还得写USB协议
用ps2的就简单很多了

网友D:
很简单,用USB控制芯片,比如CH374U,都有提供控制HID类键盘鼠标的源码

网友E:
楼主要使用什么芯片吗?

网友F:
怎么不使用ps2接口的?

网友G:
CH375就可以。

网友H:
USB 芯片:CY7C68001

网友I:
带USB接口的单片机

网友J:
CY7C68013A/14A

网友K:
推荐 CY7C670xx

网友L:
CH376 芯片,完全不用了解USB协议

网友M:
只是读取键盘的话很多芯片可以使用。

网友E:
现在的msp430带usb功能。

网友F:
ps2接口的设计比较简单。

网友G:
现在的CH375可以做usb芯片。

网友H:
内部含有单片机核的 USB 芯片:CY7C

网友I:
CH375 有 HOST 和 SLAVE 两种方式

网友J:
赛普拉斯EZ-USB功能特别强大。

网友K:
ti的dsp带有usb功能。

网友M:
现在的芯片都集成了otg功能了。

网友L:
芯片这个带USB协议和文件系统都已经做好了

网友N:
这个只需要知道这个USB键盘的数据协议的就可以的

网友O:
重点是USB的数据协议包的

网友P:
ch375可以读取usb数据。

网友P:
现在很多的芯片都是集成usb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