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STM32F407的DAC接运放,电压不放大

楼主:
用STM32F407自带的DAC外接运放,想把0~3V的电压放大到正负9V。
运放电路如下图(运放采用LM318和OP07,效果一样)
测试电压曲线为一条余弦曲线:运放正输入端输入U(+) = -1.5cos(pi*t/5)+1.5。这是一条幅值为0~1.5V,周期10s的曲线,运放负输入端输入0V。如果正常的话,运放应该输出0~9V的余弦电压。
结果电压没有放大。
单独测F407的DAC输出结果如图,幅值和周期没有问题。
运放输出端波形如图,幅值为1.5V,没有放大。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运放把DAC电压拉下去了吗?怎么解决?用仪表运放或者差动放大器会好吗?谢谢大家!

运放输出波形

运放输出波形

网友A(2017-09-03):
这个电路很简单啊,没有啥花样, 频率也很低
除了怀疑你的电路里电阻阻值有问题, 要不就是焊接问题, 虚焊了

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很简单啊,没有啥花样, 频率也很低
除了怀疑你的电路里电阻阻值有问题, 要不就是焊接问题, 虚焊 ...

电容阻值好像没有问题。R1:11.86; R2:1.993; R9:1.972; R10:11.66. 虽然阻值不太准确,但是放大倍数理论上也有5.5倍左右。虚焊的话,好像也没有哇,我再查一下,谢谢。

楼主:
原因找到了,F407的DAC驱动能力不行,得开Buffer。谢谢大家。

网友B:
OP07/LM318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也就是nA级别吧,DAC输出不至于连这点电流都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07/LM318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也就是nA级别吧,DAC输出不至于连这点电流都没有吧 ...

说的是啊,明明LED灯也点得亮的。可能是我电阻阻值选小了?现在还不知道。只知道开了DAC的buffer就好了。

网友C(2017-11-09):
阻抗不匹配,DAC的输出阻抗往往较高,而LM318的输入阻抗很低。要加buffer进行阻抗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