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AC接lm386之间要接滤波电路吗?

楼主(2017-09-03):
  我用DAC做了个音乐播放器,后面用lm386做的功放,想请问在DAC接lm386之间要接滤波电路吗?感觉噪声好大啊

网友A:
DAC 的数字音源, 应该音质不错的. 用个小电容去掉一些量化噪声吧

网友B:
感觉噪声好大, 也有可能是音源的问题

网友C:
如果噪音挺大,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杂音信号

网友D:
主要是如何准确找到噪声源   这是个问题  看看是否是电源部分的噪声  适当的加一些滤波电路   效果可能会好点

网友E:
确认噪声源   使用合理的方式规避噪声  或者使用滤波的手段   消弱噪声

楼主:
电源是USB的,用104又过滤了下,应该没问题

楼主:
不好确认啊

网友E:
最好是加上的,这涉及到声音的音质的

网友F:
如果噪声确实很大  那就加上吧   看看效果再说

网友F:
但是滤波器再使用时  需要考虑低频滤波还是高频滤波  这个需要慎重考虑   选择时要注意确定

网友G:
加上,把无效的一部分信号去掉的。

网友H:
是很尖锐的会心放的均匀的声音吗?肯定是量化噪声,如果是爆破音,另当别论。标准的I2S DAC后接重构低通滤波器。

网友I:
感觉应该加上比较好

网友J:
噪声大, 也有可能是音源的问题

网友J:
这个是要接上的,,首先就是滤波作用的。

网友A:
还是适当的加一些滤波电路把

网友K:
使用带宽滤波器。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L:
一般是要接上的,这样在信号的处理中就讲不必要的信号先给处理掉的。

网友M:
小电容是需要的,就象二楼提到的量化噪声。也能对信号做一点平滑
不过你的噪声,估计不只是来自于这个原因
更大的电路器件,电源纹波,地线噪声等。需要先进行排查

网友N:
这个可以加上隔离电路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