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对FLASH进行擦除、编程

楼主(2017-09-03):
目前,正在学习用单片机对FLASH进行擦除、编程等操作,走到校验这一步了,但不知道,校验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最普通的做法就是读出,比对了。

网友B:
专业编程器会采用更复杂的算法。

网友C:
目前的这个flash,用它的专用软件校验的时候,是以1024字节(2个扇区)来读出数据,在所有数据读完后,它计算出了一个Checksum  有36位,即4字节半,如0099adec8,不知这个是怎么得出的

网友D:
是不是累加啊

网友E:
既然都读出来了,那么直接对比是最可靠也是最快的

网友F:
对,Flash那点容量对于电脑或者编程器主机来说也就一瞬间搞定

网友G:
是的,代码也简洁,一个memcmp()搞定

网友H:
可以采用算法,也可以采用软件测试

网友I:
对flash编程的校验算法?我还没理解的啊,flash的我都是直接的写入读取的,没涉及到什么的算法的啊

网友J:
校验就是对写读的数据再一次确认,一般有自己的算法的

楼主:
搞明白了,的确是累加和

网友K:
校验就是验证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K:
你可以通过读取进行crc之类的算法校验。

网友:
楼主直接下载程序不就行了吗?

网友L:
校验就计算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M:
什么校验的算法?

网友N:
直接烧写Flash存储器。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专业编程器会采用更复杂的算法。

校验不是专门的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的这个flash,用它的专用软件校验的时候,是以1024字节(2个扇区)来读出数据,在所有数据读完后,它计 ...

存储器的地址。

网友P:
引用 网友E:
既然都读出来了,那么直接对比是最可靠也是最快的

使用算法也可以。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对,Flash那点容量对于电脑或者编程器主机来说也就一瞬间搞定

就是编译器进行校验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G:
是的,代码也简洁,一个memcmp()搞定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为什么要校验?

网友L:
校验的话,就是读取程序核对。

网友M:
楼主这是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N:
什么编译软件下载程序?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专业编程器会采用更复杂的算法。

一般都是比较下载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的这个flash,用它的专用软件校验的时候,是以1024字节(2个扇区)来读出数据,在所有数据读完后,它计 ...

专用软件校验就是内部校验算法。

网友P:
引用 网友E:
既然都读出来了,那么直接对比是最可靠也是最快的

如果做CRC校验一般也没有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G:
是的,代码也简洁,一个memcmp()搞定

memcmp是比较字符串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对,Flash那点容量对于电脑或者编程器主机来说也就一瞬间搞定

Flash存储器的校验算法很简单。

网友S:
校验的设计一般采用CRC16的设计方案即可

网友T:
校验这个为什么要你自己实现?

网友T:
这个不是编写的时候软件内部校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