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序的时候,内存空间不足怎么办?

楼主(2017-09-03):
编程序的时候,内存空间不足怎么办?

网友A:
具体原因具体分析啊

楼主:
用DSP编程序的时候,因为要进行矩阵运算,所以要建一个10000左右的float数组,但是总是报错

楼主:
说page 1 的RAML4 空间不足。

网友B:
把RAML4的length增加啊

网友C:
简化你的算法的啊。。这个很重要的。

网友D:
内存不足是变量太多了吗

网友E:
修改cmd空间。

网友F:
换成外部的SDRAM试试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G:
使用哪个芯片?

网友H:
是内部的内存不够了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DSP编程序的时候,因为要进行矩阵运算,所以要建一个10000左右的float数组,但是总是报错
...

这个修改cmd文件。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DSP编程序的时候,因为要进行矩阵运算,所以要建一个10000左右的float数组,但是总是报错
...

这么大的数组呢。

网友K:
释放临时空间。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DSP编程序的时候,因为要进行矩阵运算,所以要建一个10000左右的float数组,但是总是报错
...

dsp怎么需要这么多数组。

网友D:
有些变量可以设置为临时变量的。

网友E:
修改cmd文件配置空间大小。

网友F:
现在的很多dsp开发板都有这个参考设计。

网友G:
可以更换其他的芯片试试。

网友H:
建议使用外部的ram芯片。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DSP编程序的时候,因为要进行矩阵运算,所以要建一个10000左右的float数组,但是总是报错
...

或者保存到外部Flash里面。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DSP编程序的时候,因为要进行矩阵运算,所以要建一个10000左右的float数组,但是总是报错
...

外部的存储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K:
变量设置为临时变量试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DSP编程序的时候,因为要进行矩阵运算,所以要建一个10000左右的float数组,但是总是报错
...

Flash换成大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