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蔽与隔离的疑问

楼主(2017-09-03):
在CAN总线、485总线等应用中,需要使用屏蔽线缆,有时还需要使用隔离方式,电源隔离,请问有量化或者具体数值方面的要求对什么场景什么指标使用电源隔离,使用屏蔽性能更好的线缆,还是一般情况都是经验?

网友A:
在规定的电磁辐射条件下测试传输速率及误码率

网友B:
看EMC设计需求了,我们的不少产品用于电磁环境恶劣的地方,通信双方一般都需要隔离,所以我们设计的套路是系统内CAN、485不需要隔离,和外部设备通信需要隔离。

隔离包括电源和信号的隔离,隔离式CAN、485收发器 我们一般用ADI的iCoupler和凌特的uModule系列,后者是土豪系列,辐射比较小

网友C:
你是什么产品,有对应的国家标准要求YY 或者GB什么的,里面有你这个类别的产品需要满足的最低要求

网友D:
主要看现成的电磁环境,对于工业现场,EMI比较严重,工况较差,应该采取隔离措施。至于是否需要屏蔽电缆,一方面看总线的长度和通迅速率,一方面看电磁干扰强度特别是是否存在频繁的雷击。总线长度较长、通迅速率较高、现场干扰严重特别是存在频繁雷击时,屏蔽电缆就非常有意义。这里怎么设计并无专门的量化指标,一般来讲,设计水平越好的,越容易容忍低标准设计,但显然这个是无法量化的。现场电磁环境也同样无法量化,所以主要由经验和应用要求的设计容限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