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这些代码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7-09-03):
这语言是汇编么?

楼主:
为什么我在icpdf网站上找stm32f4手册上面没有写多少有多少寄存器啊

网友A:
看F4参考手册

网友B:
这是直接写寄存器的端口高低设置的宏
STM32 的寄存器很多,详细了解得看编程参考手册

网友C:
这不是汇编啊。理解为一般的宏定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