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5怎么烧录程序?

楼主(2017-09-03):
SH79F085怎么烧录程序?

网友A:
是不是只能用JTAG?

楼主:
串口可以用吗?

网友B:
串口可以,但比较麻烦,要烧ISP程序。

网友C:
对,
还是用JTAG口方便。。。

网友D:
串口和JTAG都可以烧

网友E:
2楼的误导。SH79F085支持JTAG下载和ISP串口下载。非常好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是的,串口烧起来是要不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E:
都可以吧,我觉得个各有各的好处啊!

网友G:
SH79F085支持两种烧录模式的,JTAG下载和ISP串口下载。用一工具叫做  SLABII  的烧录工具,小巧方便,实惠。找QQ2714266616 搞不好还可以直接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