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与FPGA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9-03):
PSOC与FPGA有什么区别

网友A:
PSoC系列单片机是在一个专有的MCU(Microprogrammed Control Unit)内核周围集成了可配置的模拟和数字外围器件阵列PSoC块,利用芯片内部的可编程互联阵列,有效地配置芯片上的模拟和数字块资源,达到可编程片上系统的目的。   PSoC 是一种对于标准的“全数字式”微控制器设计、纯粹的模拟设计以及介乎此二者之间的所有设计而言具有同等的高适用性的器件,是一种具有极端灵活且完全可编程的混合信号SOC 的基本原理的全新一代器件。

网友B:
我想它是个mcu加FPGA的玩意吧

网友C:
单片机、PSOC、FPGA三者的主要区别
PSoC 相当于MCU+可编程模拟外围电路+可编程数字外围电路。
FPGA是可编程数字外围电路。
现在的单片机一般是mcu+有限的固定的模拟或数字外围

网友D:
PSoC 的最大特点就是集成度高,设计灵活。可以看成是MCU,FPGA/CPLD,ispPAC集合,呵呵。

网友E:
是的,它里面包含MCU(psoc1为m8c,psoc3为51,psoc5为arm Cortex-M3),这是和你讲的那几种是有区别的。它可以很方便的实现系统设计,虽然fpga可以通过设计实现软核,但增加了设计难度,性能也达不到硬核的程度。

网友F:
PSoC还包含可编程数字模块(类似FPGA/CPLD),以及可编程模拟模块(类似ispPAC),即具有处处理数字和模拟两种信号的能力,此外,psoc具有的a/d,d/a模块解决了两种信号的接口问题

网友G:
PSoC设计很简单,并且可以实现重构

网友H:
psoc除了具备一般单片机的资源外,还有可编程时钟,低电压检测,升压泵,内部精密参考电压等等资源

楼主:
嗯,多谢大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