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如何和ua741连接

楼主(2017-09-03):
DAC0832如何和ua741连接

楼主:
剩下的引脚是不是低电平有效的就接地,高电平有效的接电源呢?

网友A:
不懂,你给个数据手册先

楼主:
我这里也没有关于DAC0832的数据手册,各位朋友谁有,帮忙提供一下

网友B:
嗯,这是设计数控直流稳压电源的后半部分,不知道DAC0832的引脚怎样接

网友C:
你这个要是发到模拟那边去,估计获得的响应要好于这边

楼主:
好吧,我另谋出路吧

网友D:
这个是看用什么总线来设计的

网友E:
你要设计放大电路吗?

网友F:
没有说明具体功能,怎么设计

网友G:
是DAC的引脚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剩下的引脚是不是低电平有效的就接地,高电平有效的接电源呢?

楼主具体描述是哪些引脚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也没有关于DAC0832的数据手册,各位朋友谁有,帮忙提供一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e5a324245901020207409c63.html

网友J:
是放大DAC信号吗?

网友K:
ua741这个根据手册设计就行了。

网友L:
后端是做滤波的吗?

网友M:
请描述这个电路的功能。

网友E:
ua741做滤波处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剩下的引脚是不是低电平有效的就接地,高电平有效的接电源呢?

剩下的引脚是指的什么?

网友G:
引脚电路设计的是否正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剩下的引脚是不是低电平有效的就接地,高电平有效的接电源呢?

有些引脚悬空处理即可。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也没有关于DAC0832的数据手册,各位朋友谁有,帮忙提供一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98fcc49849649b6648d747c4.html

网友J:
楼主放大信号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K:
楼主要设计相关电路,建议参考其他人电路。

网友L:
做电压跟随?

网友M:
楼主这样说很含糊,根本不不知道是什么含义

网友N:
该方面还是没怎接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