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502外接SDRAM,但不知道TMS320VC5502最多可以接容量为多大的SDRAM

楼主(2017-09-03):
TMS320VC5502外接SDRAM,但不知道TMS320VC5502最多可以接容量为多大的SDRAM

网友A:
16位数据宽度和32位宽度

楼主:
如果我想将2片128Mbit,16位数据线宽度SDRAM接到TMS320VC5502上可以直接接吗,并且所有这些存储空间可以访问得到吗?

网友B:
对于16位数据宽度,最大容量为64MByte,对于32位数据宽度,最大容量为32MByte。

网友B:
可以参考下面的文档SPRU621f 第36页表Table 2−11。
http://focus.ti.com/lit/ug/spru621f/spru621f.pdf

楼主:
嗯,好的,多谢

网友C:
你的寻址线是多大的?

网友D:
SRAM最大的都只有1M X 16

网友E:
5509外扩sdram?

网友F:
EMIF接口寻址。

网友G:
外扩的SDRAM实现

网友H:
查看DSP的存储空间分配

网友I:
修改硬件之后需要修改cmd文件

网友J:
SDRAM容量为4MByte

网友K:
外扩2个大小为4MX32位的SDRAM

网友C:
根据寻址线宽确定的容量。

网友D:
推荐MICROCHIP的SST39VF6402B

网友E:
如果用SDRAM的话就用ISSI的IS42S16400F

网友F:
寻址大小就是跟硬件电路确定的。

网友H:
不使用DSP/BIOS给VPort的EDMA通道的目的地址分配空间

网友K:
考虑到DSP内存的不足,防止数据的丢失,DSP外扩SDRAM

网友I:
楼主的访问大小直接跟硬件电路有关系。

网友L(2018-07-23):
需要修改cm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