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那个芯片比较好?

楼主(2017-09-03):
产品上要用20个触摸按键,大家帮忙选一下,用那个芯片比较好?有用过quantum的,灵敏度怎么样?

楼主:
我的面板是有机塑料的,大约有3,4mm厚

网友A:
你可以采用21534 ..性价比   28Pin  SSOP 封装

网友B:
cy8c20xx6a也不错

网友B:
建议用CY8C20XX6,除了20个按键,总得预留几个IO做通讯,扩展之类的。

网友B:
楼主:请问什么产品需要20个按键呀!

网友C:
这种应用不少吧,比如手机

网友C:
手机直接用Touch screem.为什么用Touch KEY呢?

网友D:
以前确实有人用触摸按键的,现在用触摸屏的多了。呵呵
楼主告诉大家呗,省得猜了,呵呵

网友E:
触摸按键成本低呀,抗干扰很好~~~

楼主:
好的,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F:
PSoC1是老芯片啦,如果是新项目,不如考虑考虑PSoC4?

网友G:
建议用PSOC 4000S系列,之前的21534迟早有一天停产并涨价,还有就是4000S虽然是M0+核,但是性价比绝对比psoc1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