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quartus开发老片子MAX7000 代码综合完成 但pin planner后报错

楼主(2017-09-03):
如题 综合代码时一切多很正常 如图片1
这两个报警不是代码问题 说明我的代码没问题。

综合完成后 我要把IO指定管脚号 使用pin planner
但一但指定IO后就会报一堆错误
如图片2
请问 哪位大侠遇到过

网友A:
哪个版本的q?我用12.1开发过max3032比较顺利?

楼主:
quartus 11&9.0一样  多会报错

网友B:
首先检查IO类型有没搞错,有的PIN不一定能接这种信号;
还不行就是线路资源不够,信号布不通了,你综合完逻辑91引脚90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想办法压缩一下逻辑,不行就尝试对换一部分PIN,就近出线;再不行就只能换更大容量的片子了。

网友C:
今年是2017年了...

网友D:
这个产品好老了,骨灰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