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STM32上实现ENC28J60网络通讯大约需要多少程序空间?

楼主(2017-09-03):
STM32F103c8t6能满足吗?最近新做一个网络通讯模块,没使用过这个,求问使用过的坛友

网友A:
全功能的lwip+nc28j60 需要40多K ,后来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功能的lwip+nc28j60 需要40多K ,后来放弃了

也就是说实现简单的通讯64K的基本就能满足是吧?

网友B:
我用的是f4zet6+DP83848做的通信,空间够没问题,以太网要考虑传输的数据多大,数据的存储等,如果只是简单的用一下c8t6应该可以,如果做项目,数据量大c8t6应该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实现简单的通讯64K的基本就能满足是吧?

我带了ucos ii 64K 没多少剩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功能的lwip+nc28j60 需要40多K ,后来放弃了

没多少数据,主要是隔段时间向主机发送一些测量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f4zet6+DP83848做的通信,空间够没问题,以太网要考虑传输的数据多大,数据的存储等,如果只是简单 ...

为保险起见还是选大一点了,这样以后也好升级,就看老板舍不舍钱了

网友C:
选大一点吧,你们公司舍不得花钱买ZET6。

网友D:
这个网上有很多的相关资料吗?

网友D:
stm32f103vet6完全可以。

网友E:
数据量不大速度不快的话没问题。何况按照ENC28J60的串行接口,速度也快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保险起见还是选大一点了,这样以后也好升级,就看老板舍不舍钱了

直接换了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