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加载程序失败

楼主(2017-09-03):
电路中用到DSP,有时当复位信号为低时,电压也属于正常范围,但DSP加载程序不成功。

楼主:
电流也偏大,有时时钟也有输出。

网友A:
复位信号为低时,不就是处于复位状态吗?

网友B:
要复位结束以后才会加载程序吧。

网友C:
要复位结束

网友C:
还有可能是复位键有问题,一直为低电平,没有一个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过程。

网友D:
用硬件的复位可以么?

网友:
仿真调试的时候能不能执行?

网友E:
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F:
测量供电电压了吗?

网友G:
首先得检查硬件在查看软件的。

网友H:
楼主修改cmd文件了?

网友:
是经常出现信号电压重启吗?

网友I:
楼主这个不好说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J:
软件设置的是否正常?

网友K:
时钟信号有吗?

网友:
程序可能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E:
DSP一般都是使用的有源晶振。

网友F:
供电电压正常的话,可以正常实现。

网友G:
有可能是程序没有下载进去。

网友H:
cmd文件都是保存的运行方式。

网友:
正常的复位电压不能为低的吧。

网友J:
IO的配置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K:
楼主确定下载程序到Flash了吗?

网友I:
看看你设计的硬件电路图。

网友L:
那就看下引导程序的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