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当电源的时候 电路就没反应了

楼主(2017-09-03):
整个电路有模拟信号跟数字信号
我用电源适配器当电源的时候   电路正常
用 电池当电源的时候  电路就没反应了

网友A:
是不是地的问题啊

楼主:
地线是连在一起的
是不是不能直接连在一起啊

网友A:
一些资料说数字地跟模拟地要通过电感连接或0的电阻 或接个电容连接

网友B:
总功率是多少  电池能不能带得动

楼主:
后面有个喇叭   还有个继电器  单片机...  我觉得应该是驱动不了

楼主:
9V的电池最多就输出200到300mAH 吧

楼主:
补充下是2W的喇叭哦

网友C:
电池的功耗带不起吧。。。

网友D:
板子需要的功率可能电池不行,再弄几块电池试试

网友E:
这样的情况电池是驱动不起来的,可以加外接电源

网友F:
电池带不起来
不像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G:
应该是电池输出功率问题。模拟地跟数据地相连只是影响到模拟信号的精度,不可能影响到电路都不工作的情况。

网友:
电池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H:
电流不够功耗。

网友I:
看一下你的硬件电路

网友J:
测量供电两端电压了吗

网友J:
电压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K:
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电池电压不够吗?

网友L:
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M:
这个得看你的电路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N:
引用 楼主:
地线是连在一起的
是不是不能直接连在一起啊

电源地线都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电池电压是多大电压?

网友H:
你的适配器是2A电流?

网友I:
供电电路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J:
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K:
消耗的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
电池当电源需要多大的电压?

网友L:
电源适配器是不是电压够电流了?

网友M:
供电不能满足电路消耗。

网友N:
引用 楼主:
地线是连在一起的
是不是不能直接连在一起啊

隔离电源除外的。

网友O:
这个需要量电池的地与电源的地处理下,还有看下电池的电视否能正常放出的

网友P:
那就需要检查下,看实际的电源控制器的选择

网友P:
主要还是检查下看电池的电为什么没有被放出来的

网友Q:
测量电池两端电压了吗?

网友Q:
电池电流也可能不足,不能带动。

网友R:
电池是多大电流?

网友R:
你的电路消耗需要多大?

网友S:
功率问题,换个功率大点锂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