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GPIO口

楼主(2017-09-03):
2812中使用DSP/BIOS,如何驱动GPIO口

网友A:
配置、初始化都正确吗?

网友B:
这些应该不会犯错误吧

网友C:
提示什么呢?

楼主:
GPIO口始终不能输出

网友C:
对,按键和数码管显示应该用不同的口吧,楼主先看好

网友A:
按照不加操作系统的整就OK了。。。

楼主:
就是那样整的,定时器、中断等调试都没问题,就是I/O的驱动始终出不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直接写iO程序最简单了。

网友D:
GPIO_pinWrite(hGpio,GPIO_PIN3,0);

网友E:
你在dsp的帮助中找csl

网友F:
这个没有相关的代码吗?

网友:
GPIO_pinWrite试试

网友G:
DSP2812有相关的教程吗?

网友H:
驱动是要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I:
引用 楼主:
GPIO口始终不能输出

如果不能输出,就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使用DSP/BIOS

网友E:
csl的datasheet里有,spru401j,212页

网友J:
C2000直接写程序就行。

网友F:
购买的开发板应该有例程。

网友:
CSL不是有书籍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配置、初始化都正确吗?

楼主问的是怎么写IO。

网友H:
使用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GPIO口始终不能输出

建议上传配置代码看看。

网友D:
采用地和电源平板

网友E:
相应的电源、地、信号和回路线迹要平行布景,以消除噪声。

网友K:
随便加人TSK什么的都可以驱动啦

楼主:
还是不行啊,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L: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有点难度

网友M:
你需要将GPIO口,置成Strong才可以。

网友N:
随着提示来啊,这个问题,很头疼。

网友O:
初始化设置GPIO口的应该是最基本的操作吧。。

网友P:
没有相关的函数的代码吗?

网友P:
DSP/BIOS还真没有使用这个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