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技术] 车载逆变器推挽DC/DC逆变器闭环控制之电流模式控制

楼主(2017-09-03):
    电流模式控制原理图如上图所示,在电压模式的基础上加了一个电流内环,是双环控制系统。输出的直流母线电压Ud与参考电压Uref经误差放大器后得到误差信号Ue,电流采样信号即检测到阶梯斜波电压信号代替电压模式中的锯齿波信号与误差信号Ue经PWM输出比较器进行比较,输出脉宽不断变化的方波信号。

    电流模式相比于电压模式,其对输入电压的变化响应快,抗干扰能力强,且容易实现过流保护,更能够克服推挽电路中所存在的变压器偏磁问题。但是电流模式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和问题,比如恒定峰值电流与平均输出电流的比例问题以及电流欧式的斜率补偿问题等。

网友A(2017-12-13):
你好,我想做DC-DC变换器(buck boost)的控制,用一些现代控制方法实现,想做实验验证。看了论文,有用Labview实现的 ,有用DSP实现的,我之前一直研究的控制方法,对硬件这块不是很了解,你知道实现控制用什么方法好实现吗?或者这些有没有固定的实验平台或者模块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做DC-DC变换器(buck boost)的控制,用一些现代控制方法实现,想做实验验证。看了论文,有用Lab ...

TI的C2000是不错的,PIC也有对应的平台,你也可以查看一下。我们之前做这部分是有C2000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