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双通道数据采集干扰问题

楼主(2017-09-03):
菜鸟提问,请大家不吝赐教
需要分时进行双通道数据采集,有以下要求:
1. 两通道间需隔离;
2. 两通道输入信号特性相同,信号电压范围0mv~450V(有效值),频率范围:直流 ~ 3kHz;
目前的方案采用的方案大致为:
1. 两通道输入信号均首先各自采用电阻网络进行分压;
2. 两通道信号各自分压后,正极信号经过LM224进行射随输出后通过max4676开关进行选通,负极信号直接通过max4676开关选通接地;(选择max4676选通的目的是希望 隔离 两通道)
3. 选通后的信号再经过 AD711和max543组成的程控放大器放大,再进入AD采样。
结果出现的问题主要是:
1. 单通道使用时正常,最低可测试到4mv信号;
2. 问题是存在通道干扰。特别是待测通道信号为mv级小信号,另一通道接入几十V的大信号时,大信号通道对小信号通道的影响非常明显,甚至超过小信号本身。
请教大家,干扰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消除,谢谢!

网友A:
共地?
共模拟开关?

网友B:
加缓冲驱动(降低内阻),大大降低调节时间。增加采样时间。原因是取样电容还存有上一次采样的电荷。属于零输入响应没有消除。

网友C:
模拟开关切换2通道,不同通道之间的耦合还是有的,一个很大一个很小,确实有问题。
你可以考虑多级模拟开关串联、旁路端接地等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地?
共模拟开关?

不共模拟开关,两通道各自独立开关,但是选通端实际还是直连的。
你说的共地我不知道你具体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缓冲驱动(降低内阻),大大降低调节时间。增加采样时间。原因是取样电容还存有上一次采样的电荷。属于零 ...

这种情况应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我切换通道后,长时间保持切换后的通道不变得情况下,互扰依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开关切换2通道,不同通道之间的耦合还是有的,一个很大一个很小,确实有问题。
你可以考虑多级模拟开关 ...

从器件的指标来看,隔离度都是在60dB以上,耦合耦合泄漏应该很小很小,10V信号泄露不应该大于1mv啊,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器件的指标来看,隔离度都是在60dB以上,耦合耦合泄漏应该很小很小,10V信号泄露不应该大于1mv啊,不知 ...

模拟开关的隔离度,是和频率有关的,频率高,隔离度下降。
10V到1mV,是80dB了,比60dB大10倍了。你的计算就算错了,怪不得要出问题。

网友D:
另外要注意一下信号源的阻抗问题。
如果阻抗大就用个运放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