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电话按键模拟器

楼主(2017-09-04):
各位朋友,我刚刚接触LabVIEW。现在上手一个案例,中间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突破,想询问一下。我要编一个电话按键的模拟器,我用布尔型表示按键,但我不知道如何通过按不同的按键,来输出不同的字符?或者哪位大神能给出不一样的思路。请大神赐教

网友A:
利用条件结构。输出不同的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条件结构。输出不同的字符

你好,那不同的布尔按键如何选择条件结构里的内容呢?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那不同的布尔按键如何选择条件结构里的内容呢?谢谢了

数组也可以

网友B(2017-12-12):
数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