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关于复合设备(hid&自定义设备)的描述符问题

楼主(2017-09-04):
我的设备实现HID&自定义设备的复合,在枚举阶段,bushoud抓取数据,提示“bad config desc",请问这个是描述符的问题还是没装驱动的问题?

网友A:
完整的配置描述符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的配置描述符贴出来看看

配置描述符如下:
const configdesc CONFIGDESC =
{
{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0x09,
  0x02,
  0x4000,
  0x02,
  0x01,
  0x00,
  0x80,
  0x64
},
{
//interface0 descriptor
0x09,
0x04,
0x00,
0x00,
0x02,
0x03,
0x00,
0x00,
0x00
},
{
//hid_descriptor
0x09,
0x21,
0x1001,
0x00,
0x01,
0x02,
REPORT_DESP_LENGTH
},
{
//IN EP2
0x07,
0x05,
0x82,
0x03,
0x4000,
},
{
//OUT EP2
0x07,
0x05,
0x02,
0x03,
0x4000,
},
{
//interface2 descriptor
0x09,
0x04,
0x01,
0x00,
0x02,
0xff,
0x00,
0x00,
0x00
},
{
//IN EP1
0x07,
0x05,
0x81,
0x02,
0x4000,
},
{
//OUT EP1
0x07,
0x05,
0x01,
0x02,
0x4000,
}
}

网友A:
你用的是大端还是小端?能否转成字节数组?

网友B:
描述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大端还是小端?能否转成字节数组?

大端,单个hid是可以的,只是和自定义的设备复合时会出现问题

楼主:
请指点下呗

网友A:
从内容上看没发现明显问题。
建议你检查一下结构体定义和对齐方式,检查一下程序中生成的这个结构体总大小是否如预期。
最好能将整个配置描述符逐字节打印出来看看,或者用抓包工具抓一下发到总线上的描述符内容是否如预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内容上看没发现明显问题。
建议你检查一下结构体定义和对齐方式,检查一下程序中生成的这个结构体总大小 ...

首先谢谢您
通过用bushoud抓取数据与程式中设定的描述符对比,未发现差异;
以您的经验看,这是否与我未安装驱动有关,
还是说在枚举过程中,是否安装驱动对其无影响

网友A:
bushound抓取的数据可以发上来看下吗?
这个描述符总长为64字节,如果EP0最大包长度设置为64字节,那么在发完这个包后,有没有发一个0字节包?
bushound报错的情况下,PC能够正确识别出设备吗?

网友A:
我认为bushound报错应该与设备是否安装驱动无关!

网友C:
第2个接口描述符下面好像没有类描述符,可能是这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