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反面教程——“跟随器”

楼主(2017-09-04):
(无正文)

楼主:
附加说明:

由于运放通常是在反馈前提下使用,故必须考虑其动态特性(至少一阶)。

网友A:
伯克利大学教材上有个图,fig XX,跟随器,然后左边一个图标(a)(就是负反馈画法!)稳定结构;右边一个图标(b)不稳定结构!(正反馈画法)!

人家教材用了几十年没事,我在帖子里引用一下就坏事了,有个S13死缠烂打,纠缠了我好几年,非说那个就不能叫跟随器!理由仅仅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