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共用晶振

楼主(2017-09-04):
1、两个STM32可以共用一个外部晶振吗?2、第一个的MCO输出接第二个的CLK_IN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
晶振是模拟器件,不能直接并联。

使用方案2: 由MCO输出到时钟给其它芯片使用。

网友B:
推荐用方案3:找个管脚多的MCU

网友C:
晶振的匹配电容值变了,估计会影响起振吧;
你可以接有源晶振啊

网友D:
一个晶振都要这么节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呀。

网友:
不能使用的。

网友E:
应该可以共用一个晶振。

网友F:
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实现?

网友G:
最好使用外部晶振,信号稳定。

网友:
如果需要同步时钟,可以使用同一个器件输出信号。

网友E:
只要信号电压正常就没有问题。

网友F:
这个mco的晶振频率不一定保证精度。

网友G:
MCO没有测试过信号的稳定程度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H:
肯定可以共用啊.但接法不一样.一个用来起振,另一个直接输入.单片机时代就这样用,
mco这个也可以用.作为同步时钟.

如果两个mcu没有因为时钟造成影响,还是2个晶振吧.

网友I:
如果不能用MCO脚,还有一种方法是在第一个mcu的clk_out脚接个74HC1G04之类缓冲一下, 输出给第二个mcu的clk_in。
以前用USB转串口IC时经常这么用,可以省一个12M晶振。

网友J:
方案二,ST的NUCLUE板都是这个方案,STLINK芯片一个晶振,其MCO输出给主MCU,省了一个晶振
开始不知道,自己单独焊一个晶振。。。。。。

网友K:
用有源晶振,一个晶振同时接给两个STM32,没有问题,我们公司一直这样用

网友L:
无源晶振不行吧,无源晶振只是振荡电路的一个元件,而不是时钟输出元件。那样的话,两个振荡电路就并一起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一个晶振都要这么节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呀。

不一定是成本  也有空间考虑

网友M:
有源晶振,可以的  需要串联匹配电阻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用有源晶振,一个晶振同时接给两个STM32,没有问题,我们公司一直这样用

是的,我们也这么用,  不用需要注意晶振最好在两mcu中间

网友N:
一个HSE 震荡电路,另一个设置为直接时钟输入关掉震荡电路,可以的。

网友O:
无源crystal,no door
本身内部有倍频电路的ARM,严格一对一
有源oscillator,多mcu,10多MHz,加74小逻辑驱动下,或者CLK_CCO输出给下一个,一个接两个MCU估计也凑活,丢人啊
几十MHz建议专门的clock buffer and distributor这类
几十MHz以上需要调整各单元时钟同步相位特性的,用AD95xx

网友P:
可以的,看上面很多人不理解接法,实际上楼主位已经说清了

网友Q:
会影响起振吧,建议你接有源晶振。

网友R:
有源晶振可以共用,我们已经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