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o口操作

楼主(2017-09-04):
用nano100的片子,外边高速晶振12MHz,内核速度42MHz,可操作io的最快速度在示波器上测量连2MHz都打不到,就是io口置高后离开置低的那种循环操作,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io口反转输出的速度?近5MHz的输出速度就好

网友A:
將IO設成OUTPUT MODE.
最佳化選擇3
while(1)
{
PA=0;
PA=1;
PA=0;
PA=1;
PA=0;
PA=1;
PA=0;
PA=1;
PA=0;
PA=1;
PA=0;
PA=1;
PA=0;
PA=1;
PA=0;
PA=1;
}

网友B:
二楼的测试就是这样,如果还是上不去,那就是达不到了。

楼主:
你有示波器吗?测试过这个程序吗?

网友C:
看看这个芯片有没有设置IO速度的地方。

网友D:
好像有个专门翻转用的指令。

网友D:
还有就是好多单片机应用不需要搞那么快的IO翻转吧。

网友E:
用示波器测试主时钟的频率确认是多少?操作一个I/O口要几个时钟周期?

楼主:
stm32的io有速度设置,但这个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