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消息超过八字节时怎么办呢?

楼主(2017-09-04):
我看了SAE J1939-21-2006版本的数据链路层,大概意思懂了,但是具体怎么做还是没思路?哪位老哥能指点一下吗?举一个例子最好了!

网友A:
当然是分成多帧了,你还能想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分成多帧了,你还能想怎么办?

我知道要拆分,我现在做的是,把第一个字节作为数据编号,剩余的七个字节攒送数据,ID一样,这样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要拆分,我现在做的是,把第一个字节作为数据编号,剩余的七个字节攒送数据,ID一样,这样对吧?! ...

把数据编号附加到帧标识符中。
扩展帧的29位帧标识符完全可以取出部分来挪做它用,没必要浪费宝贵的数据字节,总共就8个数据字节,浪费一个少一个。

网友:
拆分后,用 不同的id发送,可参考下面文件

冗余双CAN现场总线STM32F105开发板Keil C++源程序下载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2554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