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AN滤波问题

楼主(2017-09-04):
请问:有没有用NUC131的,在用CAN接收滤波时,设了两个以上的滤波器,会有其中一个不能接收的情况?就是设了两个滤波器,一个能正常收,另一下却收不到.如有,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不會,要看你的code,還有封包收的狀況。

网友B:
估计是没有调通,一般同一个通信接口搞两个,调通有困难。

网友C:
这个一句话说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