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直接驱动电磁阀

楼主(2017-09-04):
三极管是s8050,

电磁阀12V,电阻32Ω,正常驱动时电流在380mA左右,

现在驱动时,电磁阀两端只有7V左右的电压,另外的电压分到了三极管CE两端,电流也有两百多mA,为什么三极管CE分去了那么多的电压呢

网友A:
电流400mA,三极管放大倍数按20算,基极需要20mA电流,R2大约应该用100欧。
电磁阀一般要看作大电感,需要续流二极管。

网友B:
三极管没有饱和。

这图应当没问题的。估计实物错了,或者光可控硅没导通。

网友C:
使用大的HEF的管子,或减小1K的电阻,也可能的光耦前的MCU驱动不足

网友D:
换管子试试,1k没问题,还需加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E:
4楼正解

网友F:
楼主何必这样子做呢,一个反相器+UL2003,非常nice

网友G:
应该是光藕导通内阻过大没有完全打开,三极管基极上拉电阻过大,三极管没有进入饱和区,CE之间压差过大,用电压表测试光藕导通压降是多少?

网友H:
明显三极管没有完全饱和导致的。

升高光耦的电源电压,减小光耦到三极管基极的电阻R2的阻值,换更大β值的三极管,都是解决的办法,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减小R2的阻值。

网友I(2017-10-13):
用达林顿管

网友J:
为什么要用光耦?
还有,那个可控硅是如何关断的?

网友K:
驱动不够大,光生电流不够强。

网友L:
关注点,三极管是否处于饱合状态。

影响原因,基本电流;限流电阻和光耦导通电流。

网友M:
三极管没饱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