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谁帮忙分析下,下面充电电路红线内部分起的作用?

楼主(2017-09-04):
(无正文)

网友A:
残缺的图。
回家找找看有没有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残缺的图。
回家找找看有没有完整的。

在**上看到的

网友A:
那么去你那个马赛克上继续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去你那个马赛克上继续找

真是同行是冤家额

网友A:
看起来红圈那部分不值得参考。
一般的,太阳能充电,会用两个MOS管做开关。不追求效率的,就用低频开关;追求效率就搞成BUCK变换。
MCU通常用电池供电,测量电池电压和太阳能电压,决定要不要充电。
因为电池和太阳能正极连一起的,所以太阳能的电压不方便直接测,需要利用电池电压做个偏移,测得电池电压再计算太阳能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红圈那部分不值得参考。
一般的,太阳能充电,会用两个MOS管做开关。不追求效率的,就用低频开关;追 ...

你说的真不错,咨询一下,硬件防电池反接,和防电池反灌充电你有什么好的见解没?

网友B:
简单的用四个二极管搭接一个桥式电路,把桥式整流的电路借用过来。交流输入部分直接输入直流,可以正反两面接,不怕电池反接。防止反灌装加接一个二极管,利用他的单向导电作用可以阻止反灌充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真不错,咨询一下,硬件防电池反接,和防电池反灌充电你有什么好的见解没? ...

两管的电路本身可以防反接的。
防反灌。。。。似乎在太阳能充电是不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用四个二极管搭接一个桥式电路,把桥式整流的电路借用过来。交流输入部分直接输入直流,可以正反两面 ...

照你这么一说,直接用二极管桥式电路,既可以放反接,也可以防反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管的电路本身可以防反接的。
防反灌。。。。似乎在太阳能充电是不必要的。 ...

两个mos管放反灌需要mcu控制吧,mcu不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mos管放反灌需要mcu控制吧,mcu不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灵了

不允许有“MCU不工作”这种情况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允许有“MCU不工作”这种情况出现。

这种情况会出现额

引用 楼主:
两个mos管放反灌需要mcu控制吧,mcu不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灵了

两个mos管放反灌需要mcu控制吧,mcu不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