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ED电子显现屏常见毛病剖析及排除办法

楼主(2017-09-04):
1、电子显现屏黑屏、无法显现
  解决办法:查看电子显现屏供电是否正常,是否有220V强电输入
  2、电子显示屏显示不正常,花屏
  解决办法:(1)操控电脑显卡设置是否正确,有没有信号传输到电子显现屏操控体系上;
  (2)通讯线是否通讯正常,查看体系接纳卡是否有信号输入;
  (3)体系接纳卡5V供电是否正常;
  3、电子显现屏部分屏体显现不正常,如黑屏,花屏
  解决办法:查看显现反常的屏体电源是否正常作业;信号传输线毛病;屏体单个模组毛病。
  A.输出有问题
  1、检测输出接口到信号输出IC的线路是否衔接或短路。
  2、检测输出口的时钟锁存信号是否正常。
  3、检测最后一个驱动IC之间的级连输出数据口是否与输出接口的数据口衔接或是否短路。
  4、输出的信号是否有彼此短路的或有短路到地的。
  5、查看输出的排线是否杰出。
  B.全亮时有一行或几行不亮
  1、检测138到4953之间的线路是否断路或虚焊、短路。
  C.整板不亮
  1、查看供电电源与信号线是否衔接。
  2、查看测验卡是否以辨认接口,测验卡红灯闪烁则没有辨认,查看灯板是否与测验卡同电源地,或灯板接口有信号与地短路导致无法辨认接口。(智能测验卡)
  3、检测74HC245有无虚焊短路,245上对应的使能(EN)信号输入输出脚是否虚焊或短路到其它线路。
  注:首要查看电源与使能(EN)信号。
  D.在点斜扫描时,规律性的隔行不亮显现画面堆叠
  1、查看A、B、C、D信号输入口到245之间是否有断线或虚焊、短路。
  2、检测245对应的A、B、C、D输出端与138之间是否断路或虚焊、短路。
  3、检测A、B、C、D各信号之间是否短路或某信号与地短路。
  注:首要检测ABCD行信号。
  E.显现紊乱,但输出到下一块板的信号正常
  1、检测245对应的STB锁存输出端与驱动IC的锁存端是否衔接或信号被短路到其它线路。
  F.全亮时有一列或几列不亮
  1、在模块上找到操控该列的引脚,测是否与驱动IC(74HC595/TB62726、、、)输出端衔接。
  G.有单点或单列高亮,或整行高亮,而且不受控
  1、查看该列是否与电源地短路。
  2、检测该行是否与电源正极短路。
  3、替换其驱动IC。
  H.显现紊乱,输出不正常
  1、检测时钟CLK锁存STB信号是否短路。
  2、检测245的时钟CLK是否有输入输出。
  3、检测时钟信号是否短路到其它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