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敏电阻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7-09-04):
黄色的是A对地的图像 蓝色的是经过压敏电阻后B对地的图像 压敏电阻是18V的 图中数值是缩小10倍显示的 图中可以看到 压敏电阻起反应到稳定差不多100个微秒 但是我想测的脉冲信号比较快 如果这个速度没等他反应好信号都过去了…… 我看他应用在雷电模型8/20μs那么快的也可以啊 而且说明书上不是说压敏电阻的反应时间是纳秒级别的吗? 是我对反应时间的理解有问题还是我的电路图设计有问题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反应时间你应该看第一个沿的斜率,后面的是RC充电曲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应时间你应该看第一个沿的斜率,后面的是RC充电曲线了。

纠正一下,方波直接接到了第二个放大电路,这里没有电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纠正一下,方波直接接到了第二个放大电路,这里没有电容啊?

电路中有分布参数,包括容性环节,在高频下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你看看波形,难道不是很典型的RC充放电曲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