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寻一款单片机:SOP20,9脚地,10脚电源,1、2脚触摸功能

楼主(2017-09-04):
RT
谢谢!

网友A:
脚位比较特殊,没有接触过

网友A:
看看如下脚位

网友B:
你好按你的要求直接对的。比较少,有一定的量可以定制问题不大。也可以做相应的小改。有意加Q107875522.细聊。没准大家共享就把问题化解了。

网友C:
如果可以重新画板的话,那我建议是用赛元的

网友D(2017-12-05):
我们的有一款很类似,只是电源脚有地脚刚好相反。
微信:jyucyz

网友E:
这种脚位不曾见过

网友F:
BS83B08A-4 16NSOP  脚位是这样的,相应规格书请参看 http://www.holtek.com.cn/documents/10179/116706/simBS83BxxA-3-4v160.pdf。

网友G(2019-07-10):
你好 请问 这是哪款芯片的脚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