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重复控制算法

楼主(2017-09-04):
如何用DSP编写重复控制的程序,请指教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不太明白。

就是重复控制器 如何用代码实现。 比如延时环节,超前补偿环节

网友B:
范围很大

楼主:
想问一下就是 重复控制不是对上个周期的误差值 在本周期调用 ,如何保存上周期的数  使得这周期使用

网友C:
PID控制类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