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已解决]N76E003 程序烧录,校验不通过,求破

楼主(2017-09-04):
    使用的官方BSP,里面的例程编译了以后烧录,烧录器用的官方的nu-link,MCU片子能连上,点烧录,就最后的校验通不过,求指点

解决: 由于嫌弃nu-link的线不够长,又加接驳了一段延长线,问题因延长线产生,去掉延长线问题解决。

网友A:
没有烧录进去?Keil烧录的?**了没。

网友B:
你可以买个N76E003的开发板,上面带这个编程器,看看是不是你的编程器没法用这个51内核。

网友B:
nu-link好像是下ARM内核单片机用的。

网友C:
不会吧,能连上就可以烧录进去啊,,啥情况。

网友D:
问题因延长线产生,去掉延长线问题解决。应该是延长线长了, 那个烧录时候要求功耗比较高, 你的延长线消耗了功耗,到驱动的时候电压不足了。

网友D:
我猜就是这个原因,之前我测量过,线要买粗的,铜芯好的。垃圾线,很容易耽误事。那个移动硬盘也是的,如果线不给力,根本驱动不起来

网友E:
线越长越容易被干扰。另外压降也大了。

网友F:
关于N76E003技术问题,欢迎访问我们,或加Q2355898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