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精准测量与数字显示 — N76E003电压电流数显表方案

楼主:
N76E003 电压电流数显表

新唐 N76E003 数显表解决方案可同时对负载的电压、电流进行测量,并以数字的形式进行显示,数据精确且一目了然;独立模块可应用于教学实验、生产线等用电监测;产品配套模块则可应用于点烟器、电源插座、充电器、电源柜、检测仪器、控制设备......等。

楼主(2017-09-04):
N76E003 方案特色

▲ 采用新唐高速1T 8051 单片机 - N76E003 作为主控
▲ 18 KB Flash ROM
▲ 可配置 Data Flash
▲ 高容量 1 KB SRAM
▲ 宽电压工作范围:2.4V 至 5.5V
▲ 宽工作温度:-40℃ 至 105℃
▲ 高抗干扰能力:7KV ESD/4KV EFT
▲ 支持在线系统更新 (ISP)、在线电路更新 (ICP)在线应用程序更新 (IAP)
▲ 开放源码,方便客户进行二次开发

*封装规格:支持 TSSOP20 (4mm*6.5mm) 与QFN20 (3mm*3mm) 小封装。

楼主:
大家觉得如何啊?

网友A:
不错不错,学了一招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B:
非常好,学了一招,这个方框图给力。

网友B:
微调电路具体如何实现有没有参考。

网友B:
虽然只是给了方向,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C:
高性价比的典范。

网友D:
不错不错,直接用数据接口通信,输入就显示,方便简单。

网友D:
由于价格便宜完全可以替代专用芯片,还可以用多余的外设定制功能,比如ADC做个简单的温度计。。

网友E:
方案不错,可以参考学习

网友F:
早做成产品了,电压电流有效值和温度等测量

网友G(点评):
成品多少钱?淘宝有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做成产品了,电压电流有效值和温度等测量

给力啊,成本下来一套多少钱?

网友H:
可以做什么小家电啊。

网友H:
这个方案不错,可以把所有管脚利用起来。

网友I:
通过运放接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J(2017-10-08):
这个方案不错

楼主:
低成本的仪表设备,用这个方案性价比很好的。

网友F:
内部基准温飘厉害,结果就是测量值虽温度变化厉害。

楼主(2017-11-13):
有多厉害?温度怎么变化的?外部环境?是外部测的电阻性的东西吗?
可以搞个NTC热敏电阻。

网友I:
这个一般的应用还行吧,如果要求分辨率高的肯定要外置一个ADC。

网友F(2018-05-31):
引用 网友G:
哪里有出售现成的

我这有可批量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多厉害?温度怎么变化的?外部环境?是外部测的电阻性的东西吗?
可以搞个NTC热敏电阻。 ...

用热风枪吹一下就知道了,当然没准确温度值,凭感觉,一吹就变。

网友K:
这个芯片真给力,不知道是可以直接驱动这种液晶屏吗

网友K:
IO驱动能力够吗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流电压的仪表

网友L:
保留两位,搓搓有余

网友M:
用内部基准温,做精准的不行

网友N:
Vref不是接的VDD吗,跟内部基准有什么关系?温漂大应该和分压电阻以及电源有关系吧

网友O(2018-10-10):
楼主有ICP程序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哪里有出售现成的

淘宝网

网友P(2018-12-06):
你好,请问N76E003的ADC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能够测量负信号么?

楼主(2019-08-05):
引用 网友Q:
你好,你加我吗387624258

这个是官方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好,你加我吗387624258

你可以去新唐官网找到该方案。

楼主:
可以用多余的外设定制功能

网友:
这一套下来成本有没有5块?

网友R:
这个资料,官网是在哪里下的?

网友S(2024-08-11):
红红火火

网友T:
性价比高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