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用单片机改变电阻值大小?

楼主(2017-09-04):
基本要求是这样的:可变电阻两端电压20V,电流1A。原本计划采用电阻矩阵,但是电路板大小不一定够。所以我的一个想法是采用DA加上后端输出电路扩大输出能力。但是这个方法因为产品应用的原因后期调试很困难。第二个想法是采用数字电位器,但是数字电位器输入电压基本都在7V左右,而且输出能力拙计。求教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你要做电子负载?

网友B:
如果是直接改变电阻,那么只能用电子开关切换。如果是改变“等效电阻”那就容易多了,改变半导体器件的导通程度即可实现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电子负载?

并不是,是用这个模拟一个旋钮开关。所做的是一个工具。因为不同型号旋钮开关各档位的电阻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需要考虑通用性。额,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直接改变电阻,那么只能用电子开关切换。如果是改变“等效电阻”那就容易多了,改变半导体器件的导通 ...

是这样的,我这个需求简单说就是模拟一个旋钮开关,在不同档位有固定电阻分压。比如在1档时候是90%总电阻这样。这么做是因为各个型号的开关的比例不一定是一样的。现在问题在于这是个升级项目,之前用的是电子开关选择连入的电阻。而现在因为外壳固定,但是板子上需要加点额外东西。所以考虑换掉电子开关切换方式,因为占用面积很大。

网友C:
用继电器切换不同电阻组合,单片机控制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这个需求简单说就是模拟一个旋钮开关,在不同档位有固定电阻分压。比如在1档时候是90%总电阻 ...

那就得在原产品基础上进行大改甚至重新设计了,是不是有必要,需要你们自己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得在原产品基础上进行大改甚至重新设计了,是不是有必要,需要你们自己判断。 ...

目前就是在大改设计。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其他方案呢?需求主要是要占用空间小点。现在是在类似头脑风暴提方案的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三极管/MOS管来切换也可以吧。

我需要的是空间小一点。电阻矩阵较大。板子空间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 直流电子负载相关专辑 32册 127.9M ◆〓 2015.08.22 更新

感谢T叔。您看下下面我的需求。您看下还有其他方案吗?目前需求一是空间小一点,二是模拟旋钮开关不同档位的电阻。万分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T叔。您看下下面我的需求。您看下还有其他方案吗?目前需求一是空间小一点,二是模拟旋钮开关不同档 ...

电阻按8421码加权取值,再用继电器或mos管切换,这样器件就用得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按8421码加权取值,再用继电器或mos管切换,这样器件就用得少了

T叔请问下您说的8421码加权取值什么意思?很抱歉没看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T叔请问下您说的8421码加权取值什么意思?很抱歉没看懂。

用4个继电器开关不同组合来表示10进数。最左位权值8,最右位权值1,这2位都开,则得到9这个值。晕,上电工课大概在玩手机吧,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在大改设计。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其他方案呢?需求主要是要占用空间小点。现在是在类似头脑风暴提方 ...

占用空间大小主要的考虑点是电阻的功率。如果只是微功率的,但又比数字电位器的功率大,那用电子开关切换电阻更方便,成本也低。如果是大功率的,那用功率管模拟电阻的体积会小得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叔请问下您说的8421码加权取值什么意思?很抱歉没看懂。

切换电阻可不是弄一堆凡要用到的都整上,再一一切换,而是要讲究规则,利用串联甚至是并联用尽量少的器件实现尽量多的可选参数。即使你的需求只是某些特值,那也要分析这些特值的数学规律再用同样思路去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4个继电器开关不同组合来表示10进数。最左位权值8,最右位权值1,这2位都开,则得到9这个值。晕,上电工 ...

您说的是这种加权啊……其实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不然电路更加庞大。只不过现在一共用了6路电阻,占用空间还是比较大。目前公司又不打算更换外壳。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电阻可不是弄一堆凡要用到的都整上,再一一切换,而是要讲究规则,利用串联甚至是并联用尽量少的器件 ...

之前的电路就已经是像T叔说的那样加权过后的电路了。但是有六路。占用面积还是很大。将近占了2/3。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的电路就已经是像T叔说的那样加权过后的电路了。但是有六路。占用面积还是很大。将近占了2/3。 ...

怎么做合适,你们内部充分讨论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合适,你们内部充分讨论决定吧。

好的,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