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5402的CLKOUT引脚输出为什么是方波?

楼主(2017-09-04):
VC5402 CLKMD1,CLKMD2,CLKMD3 配置为 110,通过万用表测量与原理图配置一致,晶振为16.9344MHz,波形为正弦波(幅度约为2V),但是测量CLKOUT引脚发现为方波,而且幅度也提高到了4V,各位遇到过的朋友,求解!谢谢!

注;我测试合众达的测试板,CLKOUT引脚的输出波形以及幅度与晶振是一致的。

网友A:
clkout输出的幅度和IO口的幅度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A:
输出频率低    示波器采样率高就是方波
频率高了    由于寄生电容等影响   就正弦波了

网友B:
手持万用表有频响带宽限制,建议200HZ以上信号使用台式,测频率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