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的两个串口同时启用会互相影响吗

楼主(2017-09-04):
我用串口分别连接两个上位机同时进行通信,它们的波特率分别是115200,9600,通过波形显示,其中一个串口传送过来的数据出现错误..但是单独通信,两个串口传送的数据都是对的,这是为什么,难道两个不同波特率的串口同时运行会受影响?

网友A:
这个就要看你的业务逻辑了。
还有就是你的时钟频率要足够

网友B:
不要在串口中断中执行耗时较多的任务

网友C:
应该不会有影响吧,我用一个接单片机,一个接上位机, 都没事啊

网友D:
如果有影响,这个芯片就有问题

网友E:
波特率不对吧。

网友F:
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G:
请问,是否共地了?

网友H:
硬件电路的型号能够对上吗?

网友I:
这个不好区分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J:
以前用过两个串口没有问题的。

网友K:
是不是配置的IO不正确?

网友L:
有可能是信号串扰了。

网友M:
是否共地处理了?

网友E:
你同一个串口怎么能够接收两路信号的呢?

网友G:
串口通信要共地才可以的。

网友H:
波形测试的波特率是多大?

网友I:
其他数据都正常,可能是波特率有问题。

网友J:
看看楼主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K:
楼主的配置代码呢?

网友M:
两个上位机是同一台电脑吗?

网友L:
这么多低的频率串扰可能不大。

网友F:
两个串口基本没有问题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两个串口基本没有问题的。

MSP430F147/9用过两个串口,一个9.6K和电脑通讯,一个100K波特率做485通讯,目前看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O:
处理时间冲突。

网友P:
看起来是楼主的代码问题。中断冲突,业务逻辑冲突。通信时间太快的话尽量使用中断发送,接收中断时间尽量短,不要太多逻辑写在中断里面

网友Q:
1、看波特率是否对
2、看是否需要共地
3、看电平是否匹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Q:
1、看波特率是否对
2、看是否需要共地
3、看电平是否匹配

网友R:
这个不会的,,分时复用的

网友S:
两个串口线是并联的吗?

网友S:
这个信号干扰波动不会很大,这样处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T:
串口的频率很低,不会有影响。

网友T:
接收到数据信号错误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