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干扰

楼主(2017-09-04):
设备是一台脉冲式电路,当设备打火时会产生电磁干扰,干扰信号会影响到显示屏,把示波器的地和设备的电源地接在一起时干扰消失,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对地进行处理一下吗?

网友A:
把显示屏的地和打火电路的地隔离

网友B:
把设备的地可靠接入大地。

网友C:
下面说的可能有误:
示波器的地是接三叉插头的保护线,有的建筑没有接入保护线,有的建筑把保护线接大地了。

网友D:
设备没有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