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48v30a转5v2a的直流变压器,现在没头绪,我该从哪入手

楼主(2017-09-04):
刚加入论坛,请多多关照!现在想用电瓶车给手机充电,网上卖现成的很多,但是我想全部自己动手做,希望多多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不需要变压器阿,一个dcdc电路就搞定了

网友B:
直流变压器是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变压器阿,一个dcdc电路就搞定了

该这么做呢?用什么芯片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这么做呢?用什么芯片合适?

很多ic都可以。比如MP4570,ti也有很多满足要求的,你可以试试ti的WEBENCH在线设计工具
http://www.ti.com.cn/zh-cn/design-tools/overview.html

网友C:
一般采用DCDC,最初没头绪的话可以去TI官网先使用网站上的电源设计功能设计一个试试,会给你很多芯片的推荐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ic都可以。比如MP4570,ti也有很多满足要求的,你可以试试ti的WEBENCH在线设计工具
http://www.ti.co ...

谢谢  我先下载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采用DCDC,最初没头绪的话可以去TI官网先使用网站上的电源设计功能设计一个试试,会给你很多芯片的推荐 ...

嗯 我先试试
  谢谢

网友D:
小日本现成的模块什么,输入48,输出5v3a的,拆机货几块钱

网友D:
还有,很多手机充电器在50多v时候是能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