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是不是U盘坏了?

楼主(2017-09-04):
我有一个32G金士顿的U盘,插到电脑上没有反应,但是其他的U盘都能正常工作。奇怪的是我使劲插U盘或者左右上下轻微的晃动U盘时,有些时候会开始正常工作,里面的文件啥的也都没有丢失,是不是U盘坏了?能修吗?

网友A:
你是不是搞电子的???

网友A:
在其它电脑上测试,一样的现象就自己修下吧

网友B:
你电脑上只有一个USB口吗?

楼主:
USB口都试过了,都不好使。U盘刚买回来的时候是正常的。是U盘的接口不良吗?百度的好多解释都是在说USB口的事情,但我这个好像是U盘的问题

网友C:
如果你这个USB插孔,插入其他的U盘好使,唯独你手中的U盘不好用,而且左右晃动时有时还可以连上,故障现象说明是你的U盘的接口出现问题,拆开U盘,仔细用放大镜查找与接头处的焊接点是否成为虚焊现象,一共四颗线,两个外侧线是正负电源,中间两个数据。由于长期使用难免接口部位的焊接处形成虚焊现象,用放大镜就可以检查到,问题不大,或者你直接用电烙铁直接重新焊接接点部位即可,试试吧,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结果,电烙铁使用时焊接首先做好接地处理,避免静电。

网友C:
自己完全可以DIY试验修复虚焊现象一把,一定成功!

网友D:
热风枪吹一吹,或烙铁烫一烫,还不行就直接扔垃圾桶。